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463c26868a172ffe4aac92e2a9d40d3","traceid":"1a193f9217619081747738435e8854","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8-05-21):
    这里有点疑问?就是12之间在没有满足导通的电压条件时,电阻值是多少??如果远小于10K,R3没有存在的意义;远大于10k,R3为主,就是下拉分压;

网友:
    有的SOC上电后,GPIO是三态门,加了基极下拉电阻,可以确定上电后的三极管状态是关闭的

网友:
    保证前几输出三态时,输出一个稳定状态,而不抖动,状态确定。

网友:
    有,不然有时候会不稳定,造成8050导通。这个我去年遇到过,必须加

网友:
    有 必要, 主要 是 防止 瞬间 干扰 ,去无用信号用

网友:
    没有加这个下拉电阻,Vb将钳位在0.7V

网友:
    这个是三极管的外部偏置电阻,是要的加的,这样可以和外部数字电路直接相连。很多三极管厂家都已经直接做好了,请参考如图:

网友:
    要加,如果基极控制信号不稳定会导致三极管导通,,加下拉电阻保证不导通

网友(2018-08-06):
    有必要啊,防止驱动信号抖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