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与负片

楼主(2018-05-18):
请懂正片与负片的老师讲解一下正片与负片,PCB设计中为什么内层要设置负片,看有的PCB内层GND是负片,有的POWER层时负片,请问为什么要设置为负片?谢谢了

网友:
    负片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密集区域铜箔通道形成、、、楼下继续

网友:
    负片设计出来过流更大,新手用正片不容易出错,更容易判断过流,电流不大用正片负片都行

网友(2018-09-06):
    一般Layout 處理, 負片易於設定MOAT寬度。
    當相同Power有不同間距要求時,
例如3V對12V/24V間距要大,但3V/5V間距可以小一些,又可用MOAT來區隔。
且gerber out檔案較小。

网友:
    正片,就是你實際看到的走線鋪銅,板子做出來就有銅 ; 負片則相反,當你看到有一塊鋪銅,實際是挖空。

网友(2018-12-22):
    现在的软件处理能力比较强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A(2019-02-07):
    现在电脑的配置都这么高,推荐使用正片,毕竟正片为所见即所得,不容易出错。负片必须要自己建立flash热风焊盘。推荐使用正片,设计pcb板子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始终要排在第一位。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的配置都这么高,推荐使用正片,毕竟正片为所见即所得,不容易出错。负片必须要自己建立flash热风 ...

新手,请教下如果PCB按正片设计,那插件元器件封装是不是就不要建flash热风焊盘了?

网友(2022-09-09):
    这应该和工艺有关,通常都是正片,负片用在一些工艺上需要控制的层。
在版图上只有2D而现实中是3D甚至是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