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CS激光枪设计的分组原理

楼主(2018-05-18):
最近对真人CS激光枪设计感兴趣,其中分组配置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做到的;
比如实战中分成3个组,同组之间不算伤害;
(激光一般使用905nm的红外光,安全脉冲范围)
可能设计如下:
1、激光枪发出脉冲中有本组数据,如果接收方接收到的是本组激光数据,则不计伤害;
     问题点:激光脉冲有多人同时发送到接收端时,由于信号叠加,不可能识别到数据的。
     so 这个方案可行么?
2、设备上有无线信号连接,无线信号时刻扫描各子点激光枪发射、激光接收(中弹)信息,
     用以区分不同组;
     问题点:如果被同组人员激光枪射中,恰好有敌对方按下激光枪设计,这个不就出现误判了么?

请高手(明白人)指点下
如果又做过类似方案的,请教下
  1、如何选择有激光枪激光管、
  2、激光管的脉冲安全范围多少、
  3、激光管是否加透镜、
  4、接收使用硅光电池,是否需要加滤镜
  5、太阳光(红外成分)干扰可以忽略么?

谢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有一份很好的文檔,看你要拿幾隻無尾熊來換!^_^

网友A:
问题点:如果被同组人员激光枪射中,恰好有敌对方按下激光枪设计,这个不就出现误判了么?

你 PC Game 玩太少了,拿槍打自己人洋文叫 "Friendly Fire",在鐳射對戰遊戲中大部分系統可設定規則,系統或器具無法設定,那就看它們預設的規則了。

如果是 "No Friendly Fire",隊友是照死不誤的!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版主大人回复,万分荣幸啊。

我再详细说明下我的意思

其它文檔!

Laser Tag.part1.rar

Laser Tag.part2.rar

Laser Tag.part3.rar

Laser Tag.part5.rar

Laser Tag.part4.rar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感谢了,

网友:
不怕神一樣的敵人,就怕豬一樣的隊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PC Game 玩太少了,拿槍打自己人洋文叫 "Friendly Fire",在鐳射對戰遊戲中大部分系統可設定規則, ...

看到版主大人回复,万分荣幸啊。

我再详细说明下我的意思

1、如果通过非激光枪载波数据检测,而是通过无线方式回报检测,那么敌对方枪口未指向被击中者,而友方击中到时,
     此时无线判定是不是就无法判断是敌对方击中,还是友方误射;
2、前提,设定友方击中不丢命值,敌方击中才消耗命值;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版主大人回复,万分荣幸啊。

我再详细说明下我的意思

  • 有一種紅外通訊技術叫 IrDA,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用 IrDA 的格式;總之,紅外是能帶載數據的。
  • 你一直按著發設射,但紅外不一定是跟著一直發射。由於紅外帶載的數據很小,發射的時間可以很短,只要間歇性發射,甚至於讓每把槍發射的週期不一樣。即便偶爾發生碰撞干擾,還是有機會收到不同來源的數據。

不管啦!我要五隻無尾熊。

网友:
其實,這東西在美帝的大學裏被玩瘋了,很多學生都拿來當專題實驗。

可以給樓主提示,這種遊戲洋人的稱呼叫什麼?

下班後上傳文檔,請準備好我的五隻無尾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版主大人回复,万分荣幸啊。

我再详细说明下我的意思

這種遊戲洋文叫 "Laser Tag",眾多文檔中小弟推薦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