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中的铜如何去掉

楼主(2018-05-18):
如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eiq\RichOle\1414951728.bmp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eiq\RichOle\1414951728.bmpPCB改板,文件中有块铜删不了,其他的东西全删了,唯独它还在,求高手赐教!

Pads文件

网友:
导出ASC,不要勾选其他。再导入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软件bug,导出再导入基本上都可解决

网友:
select shapes-delete,如果这个还是删不掉就到它封装里看看

网友(2018-06-27):
应该是器件封装的一部分,到器件封装编辑界面,打撒组合,删掉异性焊盘

网友(2018-11-02):
软件bug太多了 ,一不留神就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