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新的网表导入会改变PCB设置好的规则,怎么避免这尴尬的情况

楼主(2018-05-19):
有谁知道导入原理图时,PCB设置的规则会被改动,例如我设置了一对差分走线,再更新网表导入,原本设好的差分对这时又没有规则了,求救怎么避免这尴尬的情况

网友A:
把原理图中设置的规则去掉

网友:
    是的,导入的时候有个选项吧。去了

网友B:
    一般出现这个原因就是应为原理图里有规则,网标导出的时候不要勾选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导网表进PCB后串容前后的查分规则乱了,这种就没办法了,软件Bug.不过可以把导完网表后的版本规则删掉,导入更新网表前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出现这个原因就是应为原理图里有规则,网标导出的时候不要勾选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是导网表进PCB后串 ...

有串器件的设置XNET就好了

楼主(2018-09-07):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中设置的规则去掉

    原理图设置去掉是哪里呢,能否截图,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5):
    垃圾  。。。。。。。。。。。。。贴  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