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敷铜后,铜皮在outline外面?

楼主(2018-05-19):
请问,为什么敷动态铜皮后,铜皮在outline 外面,而不会内缩,是不是要加上什么keepout层之类的?求大神回答,谢谢;如图

网友:
需要加route keepin的

网友:
Yes, you must Z-copy  contract (exrample 20mils) Outline layer to Route Keepin layer. Enjoy

网友:
    加上route keepin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Outline这是给人看的,软件不会识别去避让。你可以用Z-copy命令COPY一个到Route keepin层,内缩多少数值自己填!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line这是给人看的,软件不会识别去避让。你可以用Z-copy命令COPY一个到Route keepin层,内缩多少数值自 ...

请问如何Z_COPY板框为route keepin层呢?

网友:
    执行Z-copy命令-选择copy的层-选择点击需要COPY的铜皮或者线

网友:
    你么有禁布,狗娃

网友:
    edit z-copy 。。。然后设置完之后选一下板框,就出来routekeepin 了~

网友:
    需要添加route keepin ,画首个铜皮的时候回自动避让设置的规则参数。但是后面如果对这块铜皮进行修改,若是修改到板框外面就不会自动避让了,但是会报错。

网友:
    可以手动修一下呀;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