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系统不能先装7.9.2版本再装2005的吗?

楼主(2018-05-20):
    求大神指导与解决

网友A:
    这个valor可以忽略不管,不影响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alor可以忽略不管,不影响安装的!

    但是装不上  就给显示安装失败

网友:
    win7 装不了2005吧? 而且要装也是应该是版本由低到高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