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格式,谁能帮我转成expedition格式,感谢

楼主(2018-05-21):
(图片)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转,你可以试试。
    1.AD转pads
altium文件另存为pcb4.0模式,然后用转换工具alt2pads(pads自带将AD的PCB文件转为PADS格式。
2.PADS转EE
用转换工具ppcb2hkp(pads自带将PADS文件转为EE可导入的HKP文件
    3.新建PCB
用HKP文件生成EE中心库,新建空白PCB,关联HKP文件夹中的网表(NetList.kyn)与中心库。
4.导入数据
    导入→设计数据,选择由PADS文件转换出的HKP文件。导入即可,然后就是更新网表,修改板框之类的细调操作。

网友B(2020-04-08):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转,你可以试试。
    1.AD转pads
altium文件另存为pcb4.0模式,然后用转换工具alt2pads(pads自 ...

不好意思,请教下:
    我使用的是PADS PRO VX版本,与EE的导入流程相同吗?
    我操作到第4步,从菜单的“文件-导入”没找到导入HKP文件的选型,该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请教下:
    我使用的是PADS PRO VX版本,与EE的导入流程相同吗?
我操作到第4步,从菜单的“文 ...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整理了很多转化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0649-1-1.html

网友:
    将AD的PCB文件转为PADS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