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界面右上角两个框怎么是灰色的?

楼主(2018-05-21):
我记得原来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A:
要选择对应的对象才能用。
比如选中线,那就可以改颜色;选中矩形框,那么可以改轮廓线和填充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对应的对象才能用。
比如选中线,那就可以改颜色;选中矩形框,那么可以改轮廓线和填充颜色。

单击线还真可以。不过我想找到图上某个元件,不能像PCB环境里一样输入元件号选择吗?

网友:
Ctrl+F或J-C

网友:
点击下拉菜单不就可以选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