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个二极管有多大电流?

楼主(2018-05-21):
求大神看看这个二极管有多大电流?

网友:
这种封装好像是 DO-41封装,大约可以承受1A电流

网友A:
    这是直插磁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插磁珠吧?

上面那个FB是磁珠,这个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FB是磁珠,这个应该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从外观上看像是磁珠。

网友(2018-08-06):
    外观不像二极管,像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