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设置内层死铜报警?

楼主(2018-05-21):
DRC REPORT中PLANE report的几个选项已经设置了,但是DRC检查还是不会针对内层死铜报错。内层电源层有个网络设置错了,一大块全是空的,没有和任何过控连接,DRC也没有报,坑了我一把。应为是参考地平面,所以网络选错了也没有UN-ROUTED NET,但是这个地平面没接我的阻抗就受影响了。
我记得内层死铜应该是报警的,为什么我的没有报?还是这种情况不符合报错条件?
刚弄了一下,发现过孔与PLANE层的line 形成的死铜会报错ISOLATED COPPER。全是由line围成的死铜不会报错。
大家引以为戒。还好我这是个测试用的板子。

网友:
可以报啊,如图是负片内层的死铜报错。
正片内层的铜可以用polygon,其属性里可以移除死铜,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