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手册快速查询方法

楼主(2018-05-21):
实际需求:大家都知道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可以通过DxDatabook中器件的链接直接浏览器件用户手册(Datasheet),快速查询器件相关信息。那么在PCB设计阶段,如果需要查看用户手册,xpedition在不开启原理图的情况下,目前也提供了一中快捷浏览方式。
工具:Hyperlink
使用方法:
1.     在Place mode下,选择器件并RMB选择Hyperlink->Insert Hyperlink
2.     在Path窗口中输入用户手册的具体位置信息。
3.     如果一颗器件关联了用户手册信息,再次进入Hyperlink界面时,可以对链接做相应编辑,如下图:
提示:
这个功能是从VX.2.3版本开始,当然目前还有待完善,比如用户手册链接信息是否可以根据其它方式赋给器件,而不需要手动设定,期待这个功能越来越好。

网友:
原理图中能浮出管脚说明最好,做符号的时候把每个管脚用途加进去,鼠标移到管脚上,显示管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