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eda365的skill 提了个意见,大家去看一下哈,帮忙顶顶

楼主(2018-05-21):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5845-41-1.html。这是链接

网友A:
看起来规范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规范差不多!

空间好足,前提是库得做的规范啊,有些库没有建全的

网友:
这算什么建议?

网友:
    这个功能365SKILL是有的,不过相当鸡肋。丝印位号不能调到中心,自动调整的时候不知道给我切换到什么层去(其实能看到哪个层,调整出来的样子特别别扭。)直接就卸载365的SKILL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间好足,前提是库得做的规范啊,有些库没有建全的

    这个倒没什么关系,库若是没建全可以导出库用skill跑一下整个库6个层面的refdes更新下封装就规范了,或者直接在PCB上用skill自动检查丝印是否缺少丝印或转配层文字,若检查到缺少的会自动全部加上,加上的丝印文字都有器件属性的!不碍事!位号自动跑居中,value值自动跑框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没什么关系,库若是没建全可以导出库用skill跑一下整个库6个层面的refdes更新下封装就规范了,或者 ...

value值不重要,放那个干什么。不能惯着他们。我公司这边就是这么摆放丝印的:一个板子上,放不下的就直接换到其它层。装配层才完整显示器件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value值不重要,放那个干什么。不能惯着他们。我公司这边就是这么摆放丝印的:一个板子上,放不下的就直 ...

value值在你手工焊接样板的时候就重要,不然你就得一个一个去查bom或开电脑查!这些都是直接用skill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值在你手工焊接样板的时候就重要,不然你就得一个一个去查bom或开电脑查!这些都是直接用skill跑出 ...

空间有限啊。给个REF DES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有限啊。给个REF DES已经很好了。

    在装配层文字是放到器件方框里面的,value值肯定有空间摆放的,而且只要打印出来看得清楚就行,即使压方框也没关系。只是看你自己用不用得着而已!有些硬件就一定要摆放上去,焊接和调试的时候非常方便。同样的0402的电容和电阻封装也有好几种规格的,在焊接的时候是要分清楚容值和阻值去焊的,而不是随意一个0402的电容或电阻就都可以上的,有些人愿意开电脑去电脑上查那他就不需要上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