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怎么隐藏某一个网络的飞线??

楼主(2018-05-22):
EE怎么隐藏某一个网络的飞线??比如我不想让GND网络显示,想隐藏它,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A:
1、适用于所有网络,在editor control里面,找到filter面板,在里面勾选enable filter和apply filter to netlines 即可实现。  注意:飞线是不显示了,同样的与该网络相关的所有元素都不可选中了。
2、如果是单纯的不想显示电源地的网络飞线,除了方法1,还可以将这些电源地网络先加到一个Plane层里,电源地飞线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适用于所有网络,在editor control里面,找到filter面板,在里面勾选enable filter和apply filter to ne ...

谢谢谢!! 将地网络添加加到一个平面层里,是不是先用个过孔打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 将地网络添加加到一个平面层里,是不是先用个过孔打下去?

是的,得先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