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视频转换IC(串转并 并转串)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8-05-22):
    现在公司产品是串转并  输入端3组差分有做等长,从芯片出来的并(RGB)没有做等长,有屏闪的情况,现在想找个有关这个视频转IC 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测试方法,高手赐教

网友A:
    “从芯片出来的并(RGB)没有做等长”,那和时钟线相比,数据线长度差多少?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尝试把分辨率降低,这样对时序要求就相对低一点,是否仍然有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出来的并(RGB)没有做等长”,那和时钟线相比,数据线长度差多少?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尝试把分辨 ...

    目前解决办法是软件降低频率,之前没有拿到客户工作环境测试都是ok的,装上他们的机器,在操作环境使用就闪屏,现在就想知道是哪里的干扰导致,所以求一个测试这种视频转换IC的测试方法,知道是串 差分线端被干扰,还是输出 并 端收到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解决办法是软件降低频率,之前没有拿到客户工作环境测试都是ok的,装上他们的机器,在操作环境使用就 ...

测试方法?芯片都不知道怎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方法?芯片都不知道怎么建议?

    芯片手册上就给一些时序图

网友B:
    降低分辨率可以的话,或许跟等长有关系。
芯片给了时序图,就按照时序图测试就可以了,差分对的不好测,测下信号质量就行了;测RGB就行了,测试RGB关于CLK的时序是否满足芯片建立保持时间。
另外,查看下PCB,对比下RGB与CLK的走线长度大致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分辨率可以的话,或许跟等长有关系。
    芯片给了时序图,就按照时序图测试就可以了,差分对的不好测,测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大概明白怎么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