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8-05-23):
什么情况下会使贴片电容量变小。

网友:
  • 老化Aging)、壽命終結End of Life
  • 不完全崩潰Breakdown
  • Cracking
  • 高溫工作環境(久了之後就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老化(Aging)、壽命終結(End of Life)
  • 不完全崩潰(Breakdown)
  • 碎裂(Cracking)

  •
    也就是说高温老化会使电容量变小吗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沒有高溫也是會老化,只不過高溫會加速老化!^_^

网友:
设计的角度看就是电压与温度。不考虑老化其他因素。附带三星的规格书。大家学习学习

Data sheet_CL05B224KO5NNND.pdf

网友A:
    Why 47 uF capacitor drops to 37 uF- 30 uF- or lower?

好文檔!

    Why 47 uF capacitor drops to 37 uF- 30 uF- or low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y 47 uF capacitor drops to 37 uF- 30 uF- or lower?

    好文檔!

    好文

网友:
    陶瓷电容如果材质差(比如Y5V),容量会随着电压和温度变化比较大,胆电容比较稳定但是耐压不下且比较贵, 电解电容怕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