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Stub Length Violation警告的方法

楼主(2018-05-23):
实际需求:当一个信号网络中存在着多个pin点,并且这时信号网络的拓扑又是非MSTMinimum Spanning Tree)结构。那么系统会自动为此网络定义一种拓扑类型,当PCB布线时,如果用户的布线结构与系统定义的结构不一致并且分支布线长度超过Stub的定义长度时(默认300th),会提示“Stub Length Violation”,此时需要重新定义系统拓扑结构,使设计正确规范。
使用方法:
1.     如果是正常网络,请确保在CES中该Topology 为MST 类型
不需要在Editor Control中关闭“Stub Lengths”选项。
2.     如果是Differential pairs,Topology类型自动变为Custom,这时要设定指定的走线路径。
方法一:PCB中定义走线路径
PCB中选定网络
点击 Netline Manipulation 或Route-> NetlineManipulation
依次单机击需要连接的pin脚,软件会自动在两次单击pin脚上建立飞线连接。注意,使用此种方法时,不要产生闭环飞线,否则无法完成设置,对于多出的飞线可以选中后使用【Delete】键删除。
或者使用鼠标拖动已存在的飞线,放置到连接的pin即可。
调整完毕后可以使用【Esc】键退出,或按F12键结束调整命令。
方法二:当多pin间存在复杂连接关系时,使用手动定义的方法定义连接关系。
a)      CES中选择具体的网络
b)      Edit->Netline Order
3.
1.      逐个定义From pin和 To pin
2.      点击Add from to 按钮
3.      选中“Automatically create pin pairs from from-tos”选项
4.      Apply
4.     PCB 中更新CES设定
5.     CES->Data->ConstraintViolation 检查是否存在Stub Length Violation
或者在online DRC中查看Stub Length Violation情况
提示:
1.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定义好一对差分对或一根信号网络后,可以通过CM template的方法快速应用到类似网络,快速实现批量定义。
2.     如果在Editor Control关闭” Stub Lengths”选项,并且完成走线,很容易造成软件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