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同Net Class定义不同Clearance方法

楼主(2018-05-23):
实际需求:在复杂间距要求的设计中,需要对不同的net class net class做不同clearance的约束设定,比如单根线到线的间距,同net class差分对到差分对间距和不同net class差分对到差分对间距等都有各自要求情况时,可以参考此方法进行相应操作。
工具:Class to Class Clearance
调用方法:Constrain Manager->Edit->Clearance->Class to ClassClearance
适用情况:不同的net class net class做不同clearance的约束设定
使用方法:
1.     在CM中为各个Net Class分配好net。
2.     在CM中设定好各个Clearance的具体参数。
3.     调用Class to Class Clearance
4.     选定指定的Scheme,可以根据不同的Scheme进一步设定规则。
5.     根据Source Net Class 到Target Net Class的具体需求,在交叉栏位选择具体的Clearance规则。
提示:
可以通过Clone功能将一个scheme的设定直接应用到另一个scheme中。
也可以通过copyPaste的方式将一部分设定参数应用到其它参数栏中。

网友(2021-10-31):
    学习提高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