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盖油尺寸

楼主(2018-05-23):
需要过孔盖油,Soldmask_Top和Soldmask_Bottom 尺寸

设置多少比较合理??

请知道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过孔盖油就将过孔的Soldmask_Top和Soldmask_Bottom去掉就行了还需要设置什么尺寸?一般的过孔是不开窗的!

网友:
过孔盖油墨的话就不需要开窗啊,不用设置

网友:
Soldmask_Top和Soldmask_Bottom  就是开窗  不开窗就可以啊  你做过孔时 这个不要就ok

网友:
FHS+6mil。开窗比不开窗要好

网友:
Soldmask和
Sold区别

网友:
    过孔一般没有特殊要求是不需要开窗处理的

网友:
    过孔盖油不用开窗

网友:
    不开阻焊就是有绿油的地方,开阻焊就是没有绿油的地方。

网友(2018-07-31):
    传说中的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