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C2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5-23):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电路中C2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好歹给一个应用环境、输入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给一个应用环境、输入输出啊?

这个是发射二极管

网友B:
    6-7mA恒流发射电路 C2好像是避免短时间流过D3电流过充导致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7mA恒流发射电路 C2好像是避免短时间流过D3电流过充导致电压下降?

    要是C2这个电容量变小了是不是电压也跟着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C2这个电容量变小了是不是电压也跟着变小

这个电容的容量应该这样计算(我猜的)
I*t=Q=C*U
    I:瞬时放电电流
t:放电电流持续时间
    Q:电荷量
    C:电容容量
U:因放电引起的电容两端电压跌落

网友:
    保护二级管

网友:
    C2是启保护作用,保护D3位的二极管

网友:
    在上电瞬间,很多板子的LED会快速乱闪一下,电容是为在上电瞬间相当于把LED两边的电压尖峰短路, 另外进入常态工作后,这个电容和上面的R2一起起到了RC滤波作用,这个RC滤波的corner frequency大约16K, 也就是16K以上的纹波噪音通通被干掉,进一步保护LED的亮度稳定。

网友:
    应该是保护发光二极管,让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保持在一个平稳值,骑到滤波的作用,防止尖峰电压

网友(2018-06-29):
    :P:P哈哈好好或或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