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allegro import layer color 的skill,

楼主(2018-05-23):
请问哪位大神有allegro import layer color 的skill

网友A:
软件自带的应该可以!可以自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应该可以!可以自己试试看!

自带的那个用着不方便 ,想找个那种可以不管多少层直接import就可以自动设置层的颜色呢

网友B:
录制scr 导入模版  比skill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制scr 导入模版  比skill快

那个不同的层是不是都要录制一个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