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PDF 文字偏移

楼主(2018-05-23):
allegro 导出PDF 文字偏移  怎么解决?

网友:
PDF不就是给没装软件的人看看吗,偏点就偏点吧。

网友A:
那是生成PDF时,字体格式不支持的原因     16.6版本export功能里  有pdf  可以直接导出pdf
如果版本不是这样,需要File\Plot setup\windows里设置Font(字体格式),allegro支持的格式  还要看你pdf生成器支持不   要不然不能打印,或者换格式后,可以打印 但是会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生成PDF时,字体格式不支持的原因     16.6版本export功能里  有pdf  可以直接导出pdf
如果版本不是这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生成PDF时,字体格式不支持的原因     16.6版本export功能里  有pdf  可以直接导出pdf
如果版本不是这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