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输入5V/12V,输出从-3.3到+3.3连续可调电源

楼主(2018-05-23):
手头上有个模块需要供电电压是-3.3V到+3.3V要连续可调的电源,电流比较小,50mA足够满足,想问一下各位大神的方案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两个电源IC,一个输出为基准,另一个去实现可调

网友:
  • 有運放帶 +/-50mA 的輸出能力
    TI TLC2272 當範例
  • LMC7660 能從一個正電壓產生一個負電壓
    圖中的 VEE 負電壓可用它來產生。
  • 圖中的 V3 可用 DAC 來調整輸出電壓
    有單路的 I2C DAC,所以你的 MCU 要有 I2C 介面。根據你希望可調的精致度,可選 8 bit10 bit12 bit(以 TI DAC5571 8 bit DAC 為例)
只需要手動調整,V3 改為可變電阻對 5V 做分壓即可。
  • U2 只提供 2.5V 直流偏置DC Offset)電壓,若要更求精準,市面上有 2.5V參考電壓Voltage Reference)可使用。

Renesas ICL7660s.pdf

TI LMC7660.pdf

网友:
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原檔。

50mA -3V to 3V Power Sourc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原檔。

EDA365的一口井,滋润万千人,说的就是你吧

热心人!: 5.0
哈!失手了,7660 輸出能力太小,50mA 掉到 -2V 左右,晚上再給你幾個方案。^_^
热心人!: 5
我怕哪天客倌們對我的服務不滿意,會把我扔進井裏。@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提那酒(Tina 9)仿真原檔。

感谢
其实我要的输出很小的,只是怕客户用到同类的其他产品上,所以做了预留,实测他这个产品就两三个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其实我要的输出很小的,只是怕客户用到同类的其他产品上,所以做了预留,实测他这个产品就两三个mA ...

應用在 10mA 以下是一個好消息,今天把負載加上去,發現這個電路有幾個問題,我分幾個回覆說明。

7660 Voltage Drop Issue

7660 能產生負電平,但輸出電流越大,輸出壓降也越大。

以 TI LMC7660 為例,輸出電流在 35mA 時,-5V 電平輸出會只剩 -3V。

如果輸出電流在 10mA 時,輸出電平大約在 -4.5V 左右,勉強可用。

找到幾顆 50mA 還能有 -4.5V 輸出的型號,樓主備著以防不時之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其实我要的输出很小的,只是怕客户用到同类的其他产品上,所以做了预留,实测他这个产品就两三个mA ...

OP Amp Output Swing Range Issue

運放雖然有 +/-50mA 輸出電流的能力,但輸出電平範圍會受到輸出電流的限制。

舉個例子,輸出電流 1mA 時,輸出電平可達 +4.9V ~ -4.9V;但輸出電流 50mA 的時候,輸出電平就可能只有 +2.5V ~ -2.5V。

加上負載仿真,發現 TLC2272 的效果並不如 LM324 或 LM358,這對樓主也不算是壞事,因為 LM324 或 LM358 相對普遍,省去購料的煩惱。

附件仿真檔是換成 LM124 並加上 100 歐姆負載的狀況,TINA 器件庫只有 LM124 和 LM158,而它們和 LM324 和 LM158 是同一類的(Datasheet 同一份)。

50mA -3V to 3V Power Source (LM124).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 Output Swing Range Issue

運放雖然有 +/-50mA 輸出電流的能力,但輸出電平範圍會受到輸出電流的限 ...

哇,太感谢了
我也跟着你的脚步仿真看看,顺便找料回来搭电路出来看一下
太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 Output Swing Range Issue

運放雖然有 +/-50mA 輸出電流的能力,但輸出電平範圍會受到輸出電流的限 ...

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加反馈电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提高输出电压来减轻这种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加反馈电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提高输出电压来减轻这种变化?

哈!看來樓主對系統設計也很有概念,這個問題我昨天本來想提醒你的。

DAC 輸出 3V,怎知最後輸出是幾 V?

你若不先量測做個查表在系統中,那也只能從輸出拉回去給一顆 ADC 讀回 MCU 檢查了。

我以前做過一個產品是這麼設計的,當初好像有顆 TI 的 ADC,只要供電 5V 能量測 +5V ~ -5V 的電壓,我晚上找一下給您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 Output Swing Range Issue

運放雖然有 +/-50mA 輸出電流的能力,但輸出電平範圍會受到輸出電流的限 ...

想用TI的inverter-LM70503产生-5V来满足,这个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TI的inverter-LM70503产生-5V来满足,这个有什么建议么?

樓主:

我們會不會太有默契了點?這個問題昨天也想講的。用 Inverting Buck Boost 的好處,就是不會有 7660 那個壓降問題,就設計上來說是更好,只要控制好漣波,不要影響運放及其它電路。

我也找幾顆  Inverting Buck Boost,晚上一併送上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我們會不會太有默契了點?這個問題昨天也想講的。用 Inverting Buck Boost 的好處,就是不會有 ...

哈哈,其实是因为我不太懂LMC7660这类芯片,我就想用我常用的电源IC来代替,上TI官网刚好看到有符合的,就顺便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加反馈电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提高输出电压来减轻这种变化?

昨天我有在輸出端加一個負回饋緩衝運放電路,仿真結果是差別不大,這個樓主實際電路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有在輸出端加一個負回饋緩衝運放電路,仿真結果是差別不大,這個樓主實際電路再試試。

OK,好的

网友B:
一个输出可调的正电压 加一个电压反转器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输出可调的正电压 加一个电压反转器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过零点的时候,切换供电?

网友:
Inverting Buck Boost

TI TPS6735 感覺不錯,電路很簡單。

网友:
TI ADC ADS8505

+5V 供電、+/-10V 量測範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好的

R1 和 R2 可以是個三端分壓可變電阻,如果你想每片板子都做零點校正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和 R2 可以是個三端分壓可變電阻,如果你想每片板子都做零點校正的話。

灰常感谢,手动笔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和 R2 可以是個三端分壓可變電阻,如果你想每片板子都做零點校正的話。

超级版主,想问一下省成本的方案
用MCU来产生PWM,加上二极管和电容,搭个电荷泵来产生负电压(另外加上反馈电路增加稳定性),有这类的设计指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版主,想问一下省成本的方案
用MCU来产生PWM,加上二极管和电容,搭个电荷泵来产生负电压(另外加上 ...

用正負電源搭配 MOS 管開關,不過電壓較低時(例如 -0.5V 或 +0.5V)可能漣波Ripple)較大。

加大電容又可能在改變電平時反應變慢,當然如果你不在意的話就無所謂。

其實這做法我也仿真過。

网友C:
版主可否不用繁体字 菜鸟看得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可否不用繁体字 菜鸟看得好费劲

版主不用繁体字,那还叫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