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

楼主(2018-05-23):
问个问题,为什么看很多板子,大家都喜欢改成静态铜皮,直接用动态铜皮不好吗?

网友A:
对于电源   使用建议使用静态 因为不会自动避让 这样就错的可能非常小,
对于其他的gnd 什么  使用动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   使用建议使用静态 因为不会自动避让 这样就错的可能非常小,
对于其他的gnd 什么  使用动态比 ...

但是电源层的电源用动态也挺好的呀,最后做一次载流宽度的检查就好了呀

网友:
内电层分割后  实用动态就肯定比较好啊

网友B:
静态不会影响软件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不会影响软件的运行

一般可以跑得起来吧,不行就把铜皮更新关掉呀,否则要移动走线、过孔很麻烦,又要改回动态铜皮

网友C:
一般小面积铺铜可以用静态,大面积铺铜建议用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面积铺铜可以用静态,大面积铺铜建议用动态!

同意

网友:
做大板大面积铺动态铜,板子会卡死的,打个过孔要反应半天。所以做大板一般都是用静态,要么选择不更新铜皮,到最后更新。

网友:
    你要是做几万PIN你的板子,整版都是动态铜皮,点一下拉线命令,需要等几秒钟才能又反应,这感觉。。。。。

网友:
    静态铜,做大板的时候没那么卡。还有投板前要将铜皮改成静态的

网友(2018-07-31):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面积铺铜可以用静态,大面积铺铜建议用动态!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