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陶瓷电容莫名出现漏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23):
DC4.5V供电的产品,一颗0805 106的电容在IC供电脚做滤波,生产一万台,第一次测试出现3台左右静态电流超过100uA,更换该电容即正常,产品放上3天,再次测试,又出现几台静态电流超标,同样是更换该电容后正常,由于目前不稳定的状态,导致不敢出货,求教大神,为何会这样,产品组装好放在一边没有动过,电容自己就坏了?
拆下来的不良品电容用万用表电阻档量测已经有几K的电阻

网友A:
你选择多大的耐压啊,耐压至少是供电最大值的1.5倍

网友B:
推測是快崩了!

電源 4.5V,你用多少耐壓的陶磁電容?建議要 2 倍(1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測是快崩了!

電源 4.5V,你用多少耐壓的陶磁電容?建議要 2 倍(10V)以上。

是10V的,我心态快崩了这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多大的耐压啊,耐压至少是供电最大值的1.5倍

是1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0V的,我心态快崩了这倒是真的

耐壓規格算是過關,但樓主還是注意下列幾點︰

  • 系統會不會有突波Surge)超過耐壓,衝擊電容導致損壞。
  • 工作環境是否有高溫狀況加速電容老化,陶瓷電容也是有耐溫規格(85 度、105 度、125 度)。
  • 電容本身不良也有可能,最近三爽的電容就惡名昭彰。如果碎裂Cracking)造成的,拆解過程總會遇到一、兩顆碎掉的,此時要提高警覺,其它不良可能就較不易察覺。
  • 之前有位網友反映,電阻值受到助焊劑Flux)影響。有些助焊劑Flux)可能有輕微的導電性,清洗 PCB 或取下的單體後再量量看,確認漏電不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壓規格算是過關,但樓主還是注意下列幾點︰
  • 系統會不會有突波(Surge)超過耐壓,衝擊電容導致損 ...

  •  很不幸,我用的就是三爽(三星)的电容,难道中招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怕被告不敢寫括弧中的字,樓主入獄時可別找我。^_^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幸,我用的就是三爽(三星)的电容,难道中招了?

恭喜中獎!

    「牠」(這個字是畜牲在用的)們不賠的,爛公司幾個月前剛發禁用令。

网友:
    看来电容厂家选择也很重要啊

网友:
    三爽的半导体不错,但是它的元器件就很……

网友C:
    静态电流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态电流怎么测试?

    不要出聲、安安靜靜的量測。

    皮几万
    带个消音器

网友:
    电容可以用国产,风华高科的

网友:
    我之前做样品也碰到过,电容也是换下来测试有几K 几十K的阻值,更换电容后就好了,有的得更换好几次。
后来觉得是申请的样品质量有问题,干脆就买了一盘车规级的整盘料,后续没出大的问题,只发现了2例电容有问题的.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只怀疑当时找供应商申请的料只有几十个,难道这些料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电容本身的问题、助焊剂的影响,以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产品本来是好的,放了三天之后再次测试又不行了,是不是你的产品在插入电源的瞬间,有一个比较大的peak pulse voltage,我以前有一个USB OTG的产品插入电脑的时候,示波器量到一个7.6V左右的peak pulse,导致芯片间隙性打坏,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个试试,用比5V高的电压来trigger,单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