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llegro布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8-05-23):
多个元件的引脚同属于一个net,连通其中两个引脚时同时覆盖了其他引脚,但是完成布线后,其他引脚还处在未连接状态,还有飞线在上面。

网友:
说得有点模糊,最好把图片贴出来看看比较直观形象!

网友:
allegro连线一定要连到pin中心,而不是经过了那个pin,否则是不算连起来了的

楼主:
图中5个引脚都是NET N27222,用一根粗线联通,任然显示其中的3个PIN未连接,这3个PIN的center和线的中心线没重合。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此外如下图: N15701的两根线(黄色)死活搭不上。必须要两线的中心线相交,或者线的中心线走到PIN的圆心才能连上。但是线粗,要中心重合的话,就会和其他走线干涉。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走线不中心重合,只要搭上了,就能判定已连接呢?

网友:
    用铜皮吧,覆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粗线用铜皮直接覆,细线连接至铜皮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谢谢热心回答~

网友:
    铺铜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在管脚附近修改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谢谢热心回答~

    连线的时候一定要将Options面板中得自动捕抓连接点和find面板中的pin勾选上再去连线,不如你怎么点PIN都是连接不上的,始终都会显示有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