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那种电源板用的黄色的板材是什么?

楼主(2018-05-24):
问一下,那种电源板用的黄色的板材是什么?看着不像FR4

网友:
電木供應商
http://www.syndyne.com.tw/index. ... heet&lang=zh-tw

网友:
「電木」的由來

由來
酚樹脂(Phenol Resin)或稱酚醛樹脂是所有塑膠中歷史最悠久的人工合成熱固性樹脂,與熱塑性的賽璐璐於同一個世紀被發展出來。有另一名稱為電木(Bakelite),此乃因 1907 比利時化學家貝克蘭德(Baklite)將樹脂添加木屑加熱、加壓模塑成各種製品,而以他的姓氏命名。酚樹脂之所以稱為「電木」,與其驚人的耐熱性與絕緣性有關,降低了觸電和燙傷的可能,原本那是木頭的工作,但他不吸油的性質使他的衛生性高過木材,且多使用於電子電路設計,因此稱為「電木」。

組成
「電木」通稱為酚醛樹脂(Phenol Resin),是酚醛樹脂酚類和醛類的縮聚產物,一般常指由苯酚和甲醛經縮聚反應而得的合成樹脂,反應時以酸或鹼當作催化劑,聚合物的化學組成跟所使用的催化劑及反應物的比例有關。將酚樹脂結構的官能基與一些物質反應,使得酚醛樹脂(Phenol Resin)具有廣泛改變性質的機會。

性質
酚醛樹脂(Phenol Resin)的優點包括:耐熱、堅硬、耐腐蝕、不導電、安定性佳、低可燃性、低吸濕性、優良的黏著性質、耐酸性較好,耐鹼性差、高殘碳率、低煙低毒、抗化學性、熱處理好、粘結強度高、高溫性能好……等。合成時加入不同組分,可獲得功能各異的改性酚醛樹脂(Phenol Resin),具有不同的優良特性,如耐鹼性、耐磨性、耐油性、耐腐蝕性等。

用途
且由於酚醛樹脂(Phenol Resin)原料易得,價格低廉,合成方便,本身又有廣泛改變性質的機會,加工性能良好,以及具有良好的機械強度和耐熱性能,可用於製造電話、插座、開關、燈頭、電路板,鍋、鏟的把手(絕緣性)、預浸布(製作疊層板)……等。酚醛樹脂(Phenol Resin)尤其具有突出的瞬時耐高溫燒蝕性能,所以目前酚醛樹脂(Phenol Resin)仍廣泛用於製造玻璃纖維增強塑料、碳纖維增強塑料等復合材料。

网友A:
    说的是不是面包板 洞洞板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不是面包板 洞洞板那种啊?

    类似,就是家电里的电源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M材料

    成本比FR4便宜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