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器件替换问题

楼主(2018-05-24):
             如题,在板上有真假器件,但是就是替换不了,还报错!报错如下!请教大侠们,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哈哈 刚好在做器件嵌入内层设计。
symbol and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
就是说其中一个器件是有嵌入的属性 另一个器件没有这个属性 所以不能替换位置。

网友:
应该是没有打好补丁。

网友:
我需要威望分下载软件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在网上下载一个补丁,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17):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当时还纠结了好久弄不好就不理了

网友:
    补丁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