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间距检查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24):
如果我想 标1 间距要大于0.3  标2间距大于0.1  怎么设置检查规则

网友A:
1根据网络名来设置,即B+和那条线的网络;2根据网络B+和IsKeepout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网络名来设置,即B+和那条线的网络;2根据网络B+和IsKeepout来设置。

有很多  只能这种方法吗 这样好像效率很低

网友:
如果是同样的情况,可以使用网络类啊,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我只能随便举例了:比如一个选net class->all nets,另一个选网络B+。

网友B:
我总觉得好多规则设置太多会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好多规则设置太多会比较麻烦

可以按规律找共同点,实在没有规律,那设置太对也没必要,有些地方心里清楚就行了,不一定要在规则里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规律找共同点,实在没有规律,那设置太对也没必要,有些地方心里清楚就行了,不一定要在规则里体现 ...

这句话太认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