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中,pin上的这个三角形是怎么定义出来的?

楼主(2018-05-24):
    封装中,pin上的这个三角形是怎么定义出来的?用renumber pin 也还是三角形~求大神解答~

楼主:
    :Q:Q:Q:Q:Q

网友:
    这个就是PIN NUMBER,实验了一下,我自己这能修改成其他数字,但怎么出现的不清楚,这个是用来表示没有定义的定位脚的,也可以不用任何pin number,空着就好。

网友:
    那是定义pinumber为空

网友:
    设置为无电气属性管脚时会出现

楼主:
    发现这个pin 是mechanical pin ,只要把带pin number 的pin 删了就是mechanical pin 。但是删除之后没有显示这个三角形=-=对比两个mechanical pin的属性(图一,图二)发现带三角形的是有pin munber 的,理解是将pin number的数字改成了啥东西=-=然后我试了空格、dummy、dummy net、还有输入法自带的三角形调出△图案(图三,pin number是变成了三角形,但是symbol 中显示的是星号)~也没有三角形的效果=-=估计是版本不一致,我直接place pin 的时候选择mechanical 也不会出现三角形,但是效果一样,也是空pin..........................................................

网友A:
    这种是没有pin number的焊盘,出现不出现三角形跟建封装时放置焊盘的操作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没有pin number的焊盘,出现不出现三角形跟建封装时放置焊盘的操作有关。

    要怎么操作才会出来~

网友A:
    建立封装放置pin的时候在option选项中将pin number号删除再放置Pin,就会出现带三角形的无pin number的焊盘。

网友:
    會不會是你PIN帶到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封装放置pin的时候在option选项中将pin number号删除再放置Pin,就会出现带三角形的无pin number的焊盘 ...

666~给你32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