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零件封装怎样批量放引脚,无人知晓,AD bug

楼主(2018-05-24):
AD原理图零件封装怎样批量放引脚呢?
好像只能一个个地放,有没有办法一次放20个pin脚呢?

网友:
可以使用编辑里的Paste Array

楼主:
是指原理图元件封装哦, 可否截个图说明下呢,感谢

楼主:
有人可以提供参考步骤吗?

楼主:
难道大家都是一个个pin地放,1百几十脚都是这样慢慢画的?

网友:
兄弟,你缺乏钻研精神啊,点击菜单,edit->paste array
复制一个pin,就可以进行粘贴了。

如果引脚非常多的话,还可以使用Excel法,这个步骤就有点多了。

楼主:
我太水了,请问有这部分操作指南吗?包括Excel的操作,我百度都无之方面内容,书也没有描述,顶,难道太简单了,不值得一提?

网友:
先放一个pin进来,复制一下

edit->Paste Array

进行设置

结果

楼主:
好的,感谢,另外怎样由上而下排列哦?

网友:
Excel法:
1、建一个Excel表,里面包含所有引脚,看例子,参照例子填写。全选本表,并复制。
需要注意的是,在Orientation列的Degrees,不能少了s而写成Degree。
难点是引脚坐标X1和Y1的值,还有角度,这需要进行适当的计算和推演,如果位置不对也没事,后续可以再改的。

2、打开AD,在元件库里新建元件,并按需要对元件进行命名。点击右下角的SCH,选择SCHLIB List。如下图,在左上角红色框内,将原先的View改为Edit,并右击任意位置,选择“Smart Grid Insert”。

3、在第一步复制过Excel表的情况下,会自动弹出Smart Grid Insert对话框。
因为在Excel表里填写了“Object Kind  X1  Y1 ......”这一行,那么在弹出框的右上角选择“Header Row”。这样,Object Kind  X1  Y1 ......”就是header,第一行就是参数。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No Header Row”,第一行就变成Object Kind  X1  Y1 ......”而不是参数

点击下面的“Automatically Determine Paste”,上部分的内容自动粘贴到下部分对应的列中。进行检查后,若无误则点击OK,引脚创建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另外怎样由上而下排列哦?

vertical项的参数改为负数,例如-10

楼主:
怎样可以简单让它从上而下排列pin脚,现在下图是从下往上的,谢谢

网友:
看11楼。
还有一个办法是,已经建立了从下往上的引脚,希望把它改为从上往下,那么可以选中他们,
剪切,再粘贴,在悬浮状态时按Y(Ctrl+V后先不要放到图纸上),可以进行镜像,这也是从上往下。

楼主:
AD竟然还有这样的秘密,感谢师傅,我决定拜入你师门了,呵呵。

网友:
不敢当,不过这这个论坛,我能回答的都会回答。

楼主:
收我为徒吧。大师。

网友:
没这能力。
自己多看看教程就会了,不会就上论坛提问。

网友:
厉害的小哥哥

网友:
可以用封装向导生成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A:
不需要剪切,再粘贴,直接选择对象用移动命拖起再去按X、Y镜像翻转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剪切,再粘贴,直接选择对象用移动命拖起再去按X、Y镜像翻转即可。

是的,确实不需要,移动时就可以镜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