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有时大小写 快捷键命令不区分!咋整?

楼主(2018-05-25):
allegro 17.2按小写 d 按键时,有时会先执行 d的命令,最后还会执行大写D的命令,相当于小写d 最后是执行了大写D的命令!概率挺大的!但是反过来就不会!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下!

网友A:
请问下你大小写切换是不是也要多按键?而且还要要切换回去,那是否可以设置不同的组合键就不会冲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大小写切换是不是也要多按键?而且还要要切换回去,那是否可以设置不同的组合键就不会冲突了啊

我设的命令是单键的,小写的单键,或大写单键;

楼主:
想问一下,有么有哪个设置来定义是否区分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