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器件动不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丝印切割后    已经合起来了  出现  skill  器件动不了  怎么解决  降版本试过了  没用  谁还有其他办法请教下  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不清楚你表达的意思,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不清楚你表达的意思,一脸懵逼!

丝印分割后出现skill   器件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分割后出现skill   器件动不了了

还没没表达清楚,丝印分割后出现skill?出现什么skill?

网友:
左下角command出现skill吧。应该是代码出问题了,.你看不能保持,重启试试(如果是自带的软件),自己写的skill软件就要自己修改bug了。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