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经验少还是莫名心虚的,求各位调教

楼主(2018-05-25):
用的是AD18.1.6

Version 0.1.rar

820.4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9

网友:
画的可以啊,但是个人觉得有两个地方的地孔太多太密了,

网友:
有些原件应该可以就近摆放

网友A:
-RX-TX这中收发木有严格要求的,搞个类似差分线的走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TX这中收发木有严格要求的,搞个类似差分线的走法吧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做相应调整。因为考虑到Tx/Rx不是差分信号,所以就没有差分走线。

网友B(2018-07-07):
焊盘与铜皮的引线可以适当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与铜皮的引线可以适当加粗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我只想知道,你们公司收到altium 防盗版 律师函没?

楼主(2018-08-17):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你们公司收到altium 防盗版 律师函没?

哈哈哈,个人使用

网友(2018-10-19):
引用 网友A:
    -RX-TX这中收发木有严格要求的,搞个类似差分线的走法吧

    UART ,串口通讯用的。不需要差分。还有,你有做过TX与RX做一对差分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