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AS3722,有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

楼主(2018-05-25):
奥地利的AMS公司,找不到技术支持,我们小公司估计也不会支持我们。
哪位大神用过么,有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1 用过

我也是TK1用的?和3722配套使用DCDC 3728和3729 。
3729的输入电源是不是3.3V和5V之类都可以,通过TK1的反馈信号控住输出电压,是不是这个方式。
JETSON上用的3728我想用3729但是不知道3722里面有没相关的设置 ,根据后面DCDC的输入电压来进行不同配置,
那样的话我换了后面的DCDC,程序可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建议参考demo 我们没改 现在都量产了 前年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