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移动器件时怎么能够沿X轴或Y轴移动?

楼主(2018-05-25):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选择器件以后,怎么让鼠标移动的时候只沿X轴或Y轴移动?

网友:
    这个我一般就是偏移多大,或者ctrl+上下左右微调

网友:
    补充楼上:
比较简单的是看栅格进行移动;
还可以通过修改坐标的方法;
    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Board Options里有了guides这个功能,通过add horizontal guide和 add vertical guide,再结合Alt键。

网友(2018-09-04):
    在pcb中无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在键盘上按一个’M',会出现下图说是对话框,应该就知道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