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allegro怎么导出信号长度信息

楼主(2018-05-26):
求帮忙,allegro怎么导出信号长度信息

网友:
在规则管理那里可以导出,也可以REPORT导出,也可以打开规则直接COPY出来的

网友A:
CM里面直接导出excel,如下图!

也可以导出文本文档,然后自己导入excel里面,如下图!

热心人!: 5.0 支持!: 5.0
tui
热心人!: 5 支持!: 5
report也可以导出来

网友:
居然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里面直接导出excel,如下图!

谢谢,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里面直接导出excel,如下图!

原来还有这个操作,学习了

网友B:
    为嘛 我的length 列是空白。。。。调整完就是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嘛 我的length 列是空白。。。。调整完就是空白

F9了么?

网友C(2022-03-25):
引用 网友A:
    CM里面直接导出excel,如下图!

可不可以导出各分段的长度,好做等长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导出各分段的长度,好做等长表

你可以看看菜单Tools->Quick Reports->Etch Length By Layer Report或Etch Length By Layer and Width Report

t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菜单Tools->Quick Reports->Etch Length By Layer Report或Etch Length By Layer and Width Re ...

谢谢了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里面直接导出excel,如下图!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