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一款小电流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8-05-26):
用在RTC供电上,所以稳压电流需要特别小,目前用的mmbz4684,但是一直缺货买不到,mmsz4684封装又不对。

网友A:
可以TI官网找一下。

网友B:
RTC上的供电,经常用BAT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TI官网找一下。

TI基本不做分立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上的供电,经常用BAT54。

不是单向导通,是高压稳压成3.3V供RT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向导通,是高压稳压成3.3V供RTC

好吧,很少不用电池的。那就看看这颗BZX84CxxxLT1G能不能替代,不过Izt不一样。

网友:
里面的资料都是5威望呀 鸟鸟级没有威望

网友(2018-07-07):
RTC供电电源前加稳压管有必要吗?

网友(2018-08-06):
想找相同封装的代替型号?为什么加这个稳压二极管呢,是应用在什么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