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驱动和接法有两种,共阳和共阴,哪一种比较多,各自优缺点如何?

楼主(2018-05-26):
LED灯的驱动和接法有两种,共阳和共阴,哪一种比较多,各自优缺点如何?

网友A:
接法不是重點,調控方式才是重點。

如果不做調控,共陰或共陽有差別嗎?

网友:
共阴极方便一点,大部分IO的拉电流能力不如灌电流能力强

网友:
都一样的,我们用共阴多

网友B:
原理一样,但因为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般都用共阴极。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說出原因賞 5 兩銀!^_^

网友:
共阴极设计多,灌电流直接进入芯片的IO,但是很多设计为了防止静电打LED的时候把芯片也打坏,选择在外部加一个mosfet,把灌电流走在外面,不让进入芯片,这样也可以采用共阳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一样,但因为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般都用共阴极。

跟芯片的IO输出结构有关系,拉电流全部由芯片提供电流,灌电流靠外部电路提供电流。所以一般灌电流比较大,使用也多用灌电流输入的方式。

网友:
不就是上拉(外电源驱动),下拉(内部驱动),个人见解

网友C:
我理解错了?这么多人说共阴好。

网友:
一般使用灌电流的方式,即共阴极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错了?这么多人说共阴好。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共阴极是拉电流驱动,共阳极是被灌电流

网友:
    哈哈,不管好不好,能点亮,省电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不是重點,調控方式才是重點。

如果不做調控,共陰或共陽有差別嗎?

狗大:
共阳==LED正极共电源,开关管在下侧放置, MP4001,比如多个点颜色的灯可以共用这个电源,难道只有这一个好处吗?有什么缺点,
共阴==LED负极共地,开关管在上侧放置,负极共地,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大:
共阳==LED正极共电源,开关管在下侧放置, MP4001,比如多个点颜色的灯可以共用这个电源,难道只 ...

就原理來講是一樣的,剩下的就是各家芯片驅動力和效率的問題。

如果要驅動多串 LED 也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電流感知迴路都只有一個,無法個別調整各串 LED 的電流。

這個就是我所指,調控方式才是重點。

网友(2018-07-07):
共阴共阳都可以加Mos隔离,电流跟限流有关,无论何种方式岂不是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