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样修改右下角的title信息?这太不人性了

楼主(2018-05-27):
怎样修改sch右下角的title等信息,请大咖们赐教。

楼主:
又是没有懂的难题吗?谢谢

网友A:
title这些信息,除了路径、日期和图纸尺寸是自动生成之外,其他不都是手动添加的吗?手动添加的,双击就能改了。
一般我不用系统自带的,是自己建的。晒晒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tle这些信息,除了路径、日期和图纸尺寸是自动生成之外,其他不都是手动添加的吗?手动添加的,双击就能 ...

自己建Tltle,美滋滋,不过我看别人建立的原理图模板,打开以后没办法编辑Title的外框和标题(比如我图中的Data、Software),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自己弄的可以编辑,求大哥支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tle这些信息,除了路径、日期和图纸尺寸是自动生成之外,其他不都是手动添加的吗?手动添加的,双击就能 ...

另外如果中途换了原理图的页面尺寸,Title里面添加的信息不会跟着Title的位置变化,还在原来的位置,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Tltle,美滋滋,不过我看别人建立的原理图模板,打开以后没办法编辑Title的外框和标题(比如我图中 ...

那要看你打开的这个图纸后缀是schdot还是schdoc。
前者是模板原档,很多东西在这里设置了,调用到schdoc后是不能改的。(preference->system new document defaults里调用)
后者是原理图图纸,如果是在这里自己画,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中途换了原理图的页面尺寸,Title里面添加的信息不会跟着Title的位置变化,还在原来的位置,这个 ...

这个需要在schdot里设置好,比如说A4的设置一个schdot,A3的设置一个schdot,等等,title等信息根据图纸尺寸的不同进行设置。根据不同的需要调用不同的尺寸图纸,而不能直接在原图纸上D-O改尺寸,至少我还没成功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打开的这个图纸后缀是schdot还是schdoc。
前者是模板原档,很多东西在这里设置了,调用到schdoc ...

原理图,再另存为Schdot之后是不是就不能编辑Title的标题了啊?我刚试了下,我把原理图再存为模板,打开就改不了了。有空了帮我看下,这是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schdot里设置好,比如说A4的设置一个schdot,A3的设置一个schdot,等等,title等信息根据图纸 ...

我是按你说的那样做的,就是中途换模板之后,手动添加的原理图信息还留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随着Title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再另存为Schdot之后是不是就不能编辑Title的标题了啊?我刚试了下,我把原理图再存为模板,打开 ...

原来是原理图的schdoc格式,把它另存为schdot格式后,是没办法编辑的,因为那不是原档。
你传的两个我都无法编辑里面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原理图的schdoc格式,把它另存为schdot格式后,是没办法编辑的,因为那不是原档。
你传的两个我都 ...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我一直以为是我不会操作导致的,原来是一种保护措施,感谢兄弟解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你说的那样做的,就是中途换模板之后,手动添加的原理图信息还留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随着Title位 ...

你做模板时,里面的信息,比如title,你用=title这种语句添加。
等你调用到schdoc后,在document Options的parameters里对应的title列里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模板时,里面的信息,比如title,你用=title这种语句添加。
等你调用到schdoc后,在document Option ...

我去试一下,后期给你实验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试一下,后期给你实验报告

我了解一下,你说的中途换模板你是怎么换的?

网友B:
比如我刚开始用的A4模板画图,中途发现不够用,就换成A3的模板,我是这样换的:在原理图界面,Design>Document Options>Template,在那个下拉框里选择想要换的模板

我刚试了官方的模板,发现中途换模板之后,原理图信息会跟着Title的标题移动
我添加信息也是在Document Options的parameters里面添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刚开始用的A4模板画图,中途发现不够用,就换成A3的模板,我是这样换的:在原理图界面,Design>Docum ...

兄弟,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创建的模板放到document Options->template的下拉菜单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刚开始用的A4模板画图,中途发现不够用,就换成A3的模板,我是这样换的:在原理图界面,Design>Docum ...

可以啊,在Preference>Data management>Templates里面能够设置模板的路径,系统默认路径为软件安装的文件夹下,Templates里面,只要把模板放到这里,就会出现在下拉菜单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创建的模板放到document Options->template的下拉菜单里啊?

可以啊,在Preference>Data management>Templates里面能够设置模板的路径,系统默认路径为软件安装的文件夹下,Templates里面,只要把模板放到这里,就会出现在下拉菜单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没有懂的难题吗?谢谢

你的问题,弄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在Preference>Data management>Templates里面能够设置模板的路径,系统默认路径为软件安装的文件 ...

这个好,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模板时,里面的信息,比如title,你用=title这种语句添加。
等你调用到schdoc后,在document Option ...

好像还是不行,换了模版后原理图信息还是不动,可以发一个你做的模板让我研究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不行,换了模版后原理图信息还是不动,可以发一个你做的模板让我研究一下吗?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里公司电脑,文件加密的,外部电脑打不开的。
要么你发一个你的,我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里公司电脑,文件加密的,外部电脑打不开的。
要么你发一个你的,我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

好的,你帮我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里公司电脑,文件加密的,外部电脑打不开的。
要么你发一个你的,我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

我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你说那种,刚开始我没看懂。做模板的时候先在模板页面加入语句,只要deconments options里面没信息,模板页面是看不到什么的,下次换模板,页面信息就会跟随标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你说那种,刚开始我没看懂。做模板的时候先在模板页面加入语句,只要deconments opt ...

解决就好

网友:
这个我还没试过,看来找个时间要试试了

网友:
制作一个模板就可以了,然后在参数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