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控制12V0.5A输入的延时开关芯片

楼主(2018-05-28):
找一款控制12V0.5A输入的延时开关芯片,用于12V上电控制延时。错开上电峰值。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调节的  但是最大到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节的  但是最大到5V的。

你这是LDO把?熊丢

楼主:
quesh确实啊

网友:
这个用一个基于PMOS的slew rate control电路就可以,延时时间有RC放电的时间来决定,我们算好R和C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