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卓手机USB设备插入识别过程?

楼主(2018-05-28):
求教:安卓手机USB设备插入识别过程?

    目前做了一个安卓手机的USB设备,前提条件如下:

    • 手机支持OTG功能,且已经打开
    • 设备端从手机MicroUSB口取电,因此设备端ID直接接地
    • 设备端D- 引脚通过1.5K电阻上拉至1脚 5V VUSB
    求教各位熟悉USB设备开发的大侠,USB设备插入手机后的识别过程是什么顺序?

目前已知的资料:
    USB设备插入后 因为ID为地,故USB设备工作在Host 模式,手机通过检测ID脚电平输出5V电压至USB设备
USB设备上电后通过1.5k上拉电阻与手机内置的15k下拉电阻分压使得VD-=3.5V,手机检测到D-电平变化 从而认为USB设备为低速设备。

参考资料1:搭个简单电路验证USB主机是如何检测USB设备的插入和拨出动作的
    参考资料2:USB OTG插入检测识别
参考资料3USB设备的插入检测机制

网友A:
    刚好在找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在找资料,非常感谢;

    额,我这是求教贴。。。

网友B:
    插入时,通过ID确认是host还是device;
然后通过D+/D-上的1.5K上拉电阻,确认是有device挂上设备,并确认了是低速设备还是全速/高速设备;
    若为全速/高速设备,host需要再通过一些访问确认是否支持高速模式,支持则切换到高速模式;
    切换后再通过一些枚举操作,识别设备的驱动,并确认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设备,系统再根据设备类型进行设备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时,通过ID确认是host还是device;
    然后通过D+/D-上的1.5K上拉电阻,确认是有device挂上设备,并确认 ...

    那看来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现在我的做法是:
1 设备测ID接地,则设备作为Host工作,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从手机的USB口取电。
    2 设备测D-通过1.5K上拉电阻上拉至5V,目的仅是告诉手机这是一个低速设备
    3 我的最终目的并不需要建立设备与手机的USB通信,仅仅是想知道当设备插入时候有个状态变化(手机上有一个APP,设备插入后这个APP里有一个标志位置位)

    按照我的理解,当手机上插入设备时,ID脚已经会产生一个下降沿(此后保持低电平),另外D-脚会产生一个上升沿(手机内部D-脚通过15k电阻下拉,此后保持高电平),那么这两个信号已经可以让手机发现有个设备插入了,至于是什么设备后面通过通信获知(我们的情形不需要到这一步,仅仅是发现设备插入就可以了)
请问大侠能否实现呢?感谢!

网友C:
    你的USB设备是USB2.0?你说的低速指的是什么意思?USB2.0 Spec有LS,FS和HS,不知道你说的低速全速高速分别指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USB设备是USB2.0?你说的低速指的是什么意思?USB2.0 Spec有LS,FS和HS,不知道你说的低速全速高速分别 ...

我的接口是MicroUSB接口,D-通过1.5k电阻上拉至5V

    USB的插入检测机制:USB端口的D+和D-均用一个15k的电阻接地,当无设备接入时,均处于低电平;在设备端在D+(表示高速设备或者全速设备)或者D-(表示低速设备)接了一个1.5k的上拉电阻,一旦将设备接入,USB端口的D+或者D-其中一个被拉高为3v,系统识别到外部设备接入。

    注意:高速设备首先会被识别为全速设备,然后再通过集线器和设备二者的确认最后切换到高速模式下。

    在高速模式下,采用的是电流传输模式,这个时候上拉电阻需要从D+上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接口是MicroUSB接口,D-通过1.5k电阻上拉至5V
    USB的插入检测机制:USB端口的D+和D-均用一个15k的电 ...

    USB2.0 Spec对这部分都有详细的描述(chapter 7 electrical部分),仔细看下USB PHY的内部电路结构应该很容易搞清楚。关于USB设备检测:自动检测的,你应该不需要加其他外围器件才对,Host端和Device端的USB PHY应该有实现这部分电路。Host端的DP&DM默认都是电阻下拉到GND的,所以不加Device时DP&DM都是低电平,而Device端的DP or DM上会有一个上拉到3~3.6V电压的1.5V电阻,Low Speed是上拉在DM端,Full Speed是上拉在DP端,因此通过检测DP和DM上的电平就能判断Device设备有没有接上了(High Speed最初是以Full Speed来进行设备识别的)。
    附上一些资料,感兴趣可以自己多看看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0 Spec对这部分都有详细的描述(chapter 7 electrical部分),仔细看下USB PHY的内部电路结构应该很 ...

不错  正如你所说的这样,D-确实需要接上拉电阻,标准上是接1.5k上拉至3-3.6V
现在我如果接1.5k上拉只5V 则在D-管脚计算得到的电平是4.5V 估计会超出检测范围,实际测量这个电压是3.5V(估计是手机内部有钳位电路),那么如果我调整此电阻为10k,则能够在D-管脚得到3.0V的电平。
现在我的问题是 手机插入这个USB设备后检测不到。问题不只是硬件方面,还有软件方面的代码。能否帮忙提供下参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正如你所说的这样,D-确实需要接上拉电阻,标准上是接1.5k上拉至3-3.6V
现在我如果接1.5k上拉只5V ...

额,软件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大了解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手机的USB Driver默认不支持USB Low Speed还是怎么回事,,,看样子你的USB设备应该是Low Speed设备,我对Low Speed的Spec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只对USB2.0 HS稍微了解一些。要我debug硬件的话可能会搞个Low Speed的设备接到电脑上先测下设备能正确识别时候的波形,再对比接到手机上测试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看下USB1.1的Spec了解下LS设备到地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现在我的做法是:
1 设备测ID接地,则设备作为Host工作,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从 ...

1 设备测ID接地,则设备作为Host工作,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从手机的USB口取电。--这个ID接地,是让手机侧的USB工作在HOST模式,一个为是DEVICE供电,另一个是作为HOST才能去识别device;
2 设备测D-通过1.5K上拉电阻上拉至5V,目的仅是告诉手机这是一个低速设备。--这个电阻目的是告诉手机有设备插入了,且是一个低速设备;
3 我的最终目的并不需要建立设备与手机的USB通信,仅仅是想知道当设备插入时候有个状态变化(手机上有一个APP,设备插入后这个APP里有一个标志位置位);--这样,手机能识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设备测ID接地,则设备作为Host工作,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从手机的USB口取电。--这个ID接地,是让手机侧的U ...

感谢回复,现在我已经理解清楚这个顺序了。手机确实作为Host
    D-的上拉电阻确实是告诉了手机有个低速设备插入。
    D+/D-由于不会同手机USB通信 因此可以说我的Device不是标准的USB外设,仅仅是从手机USB供电
    现在可以确保硬件连接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没有通信!

问题是:代码如何实现这个识别过程呢?
附:一个参考代码 https://blog.csdn.net/chy555chy/article/details/52350810
    目前还是没有搞定。
我插入普通USB数据线,都可以观测到ACTION_USB_STATE =connectd 状态变化,但是连接我自己的设备却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