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扇形微带线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8-05-29):
我想用扇形微带线做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扇形线的角度和内外半径一般如何选择,还有就是扇形线和直线型短截线之间有没有什么对应的转换公式???

网友(2019-01-25):
这个……,我也不懂,静待花开。

网友:
又看了些资料:
外半径应该不超过1/8波长。(因为1/4波长短截线终端开路相当于微带线的短路,起反作用。)
内半径决定了与微带线连接的长度,这个长度应该与微带线宽度相当。夹角大小不能影响布局布线、不产生额外的交叉耦合。
短截线与扇形似乎没有对应的公式。
但短截线与集总元件如何等效,参见《现代微波滤波器的结构与设计》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