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5走线过孔复制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8-05-29):
想把一个PCB里面DDR部分的走线过孔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个PCB里面需要什么设置吗?记得以前9.2的时候我就直接复制粘贴过,现在怎么搞不了啦?求解答,急!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7-14):
应该是做成复用模块ECO添加进来的吧,我没有用过直接复制的

网友(2019-06-04):
可以按原点复制过来吗?

网友(2020-04-09):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6-11):
    抓不了点是怎么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