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对不上件器件画叉叉的skill

楼主(2018-05-29):
    求可以对不上件器件画叉叉的skill

网友:
    表示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
    叉叉画在哪个屁股上?

楼主:
    画在装配层,只是表示不上件

网友A:
    就是NC的器件,打叉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NC的器件,打叉叉。

    是的,有这样的skill么

楼主:
    有人帮忙分享下skill么

网友B:
    画与不画有何区别呢?NC的不会做在BOM里面呀,PCB若是量产一般都会做模板放在上面核对,模板不下去就表示有问题,放得下去就表示OK

网友C:
    NC的器件一般都在BOM里面体现的,没必要多此一举!

网友D:
    手工焊接时,对着装配图,如果不焊的器件都画XX了,还是要方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工焊接时,对着装配图,如果不焊的器件都画XX了,还是要方便一点。

    其它器件也一样要对装配图,做装配图的时候将value值加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与不画有何区别呢?NC的不会做在BOM里面呀,PCB若是量产一般都会做模板放在上面核对,模板不下去就表示有 ...

    画了可以对照哪些不上件,哪些上件啊。可以doublecheck下,以保万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的器件一般都在BOM里面体现的,没必要多此一举!

    可能每个地方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画上xx会比较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器件也一样要对装配图,做装配图的时候将value值加上即可!

    什么意思?怎么加上value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怎么加上value值?

    说的是装配图!

楼主(2025-09-16):
    一起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