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只能用于高频?

楼主(2018-05-30):
    LC振荡电路,只能用于高频;原因是当LC用于低频时,L需要很大,带来体积和成本增加。

楼主:
    如果选择大的电容,减小L,是不是也可以用于低频呢?

网友:
    如果选大电容的话,大电容的ESR的比较高, 会影响LC振荡器的Q,而且损耗大,应该也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