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传输线延迟Td

楼主(2018-05-30):
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空的时候帮忙看看:传输线TD是测量的还是计算出来的?传输线TD是怎么转化成对线长的要求的?或者说一段已知线长,怎么确定TD?求答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距离=速度X时间

网友:
    Td = (L*C)^(1/2)

网友:
    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计算方法有三种:

1.单就传输线而言,一般粗略计算用: 150ps/inch
2.考虑传输线两边的负载,最好还是用仿真工具仿真, 具体参考cadence的文档
3.纯理论计算如图

网友B:
    表层和内层 150 180 ps

楼主:
    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B:
    表层和内层 150 180 ps

表层走线的速度笔内层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方法有三种:

1.单就传输线而言,一般粗略计算用: 150ps/inch

    版主  这个文章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2019-05-11):
考虑板子的材质介电系数  delay 不太一样

在空气中无材质时大约是 85p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