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求帮zero hole size multi-layer pads detected: pad free-1 ...

楼主(2018-05-30):
各位高手,DRC 检测后出现warning :
zero hole size multi-layer pads detected:
pad free-1 (坐标) multilayer ,  同时报错:这个pad和同网络的其它线没有连接。
可是在任何层都找不到这个pad free-1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ps: PCB是从allego倒过来再继续修改的。改完后DRC就剩这一个错误搞不掉。开各层显示,如图,发现好多没用的层,在layer stack manager 里却看不到,也删不掉。不知和这些层有没有关系/
谢谢!!!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显示好多无用层

显示好多无用层

网友:
把PCB上传上来。
如果涉及保密,那么把其他部分都删掉,只留报错部分。

网友:
1.使用查询语法功能,查找孔径小于0.1mm的焊盘。2.在PCB里工具栏里筛选焊盘,查找错误的焊盘。
3.上传网友帮忙解决。

网友(2018-08-07):
麻烦把PCB上传上来。 如果涉及保密,请把其他部分都删掉,只留报错部分。

网友(2019-09-07):
老哥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