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 2.2测试点怎么加?怎么统计 ?

楼主(2018-05-30):
xpedition vx 2.2测试点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129&extra=page%3D1&page=1&&_dsign=b7f233bf

您好,加不到线上,右下角显示place test point failed

网友A:
选定某一线段,通过Place->Test Points->Place或快捷键Ctrl+Alt+Q进行添加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定某一线段,通过Place->Test Points->Place或快捷键Ctrl+Alt+Q进行添加测试点。

就是这么加的,显示不能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测试点做成元件,都以TP开头,所以个数比较好统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加的,显示不能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

    规则也需要设置下,测试点的规则边距是使用pad,中心距有单独的testpoint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