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a6dd4090f36a2e2dcbd9b0574d877af","traceid":"1a193f9217619202316353965e87fb","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8-06-11):
在电源的输出加电容没有作用,反而让上电瞬间的输出负载更加大,我觉得主要思路有那么几个:

1. 在输入端加大电容
2. 在输出端加slow rate control (如图所示)3. 尝试把电源的SS(如果有的话)pin脚上电容改大一点

网友(2018-09-10):
电源除了原理的设计,PCB设计也很重要,最简单的环路面积小等等

网友(2018-11-09):
电源输出加电容会增加负责?